可控硅电路是什么原因烧三极管?

楼主(2013-03-20):
这个可控硅驱动电路烧R3 30欧电阻和Q1S8550是什么原因?
电路是热地(即交流一相作为地)?
损坏原因:
    1.上电时,继电器RL不闭合,即可控硅有一端相当于悬空?造成过压让R3和Q1烧掉?
    2.因为触发可控硅是脉冲信号,瞬间过流造成R3和Q1损坏?

各位大侠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坏?

网友A:
强弱电之间没有隔离,220V交流跟5v之流之间有强大的电位差,在继电器RL不闭合的情况下,可控硅第一电极(上端)来的漏电流无处发泄,足以打坏3极管。

网友A:
如果继电器RL闭合,那么可控硅下端(第2电极)能泄放漏电流,漏电流就不会打坏3极管。

网友A:
把开关改到可控硅与负载之间,就不会出这样的问题了。

楼主:
已经有1N4007来阻止泄放电流了?难道1N4007没有作用吗?为什么30欧电阻也会烧掉?
或者加多一个电阻,还会不会有问题呢.见下图

30欧电阻你用多少瓦的?按图中电路计算此电阻在三极管饱和时的功耗是800毫瓦,应该采用2瓦电阻。
D1能耐1000v,照理不会击穿。其漏电流也不至烧毁电阻。会不会是D1接反了? 那个1k电阻应该会有帮助。

网友B:
触发方式不对,可控硅未被触发,强电流直接流过Q1,R3,D1,肯定要烧的。

网友C:
这个电路怪怪的,指出一个最大毛病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经有1N4007来阻止泄放电流了?难道1N4007没有作用吗?为什么30欧电阻也会烧掉?
或者加多一个电阻,还会不会 ...

改为这样更好一些,通过D1的漏电流较小,这样接1K电阻的负担小,损耗功率低。

网友E:
2楼正解,8楼正解

楼主:
为会1N4007没有起作用?而烧坏Q1也不是百分百,只是有个别烧坏?将继电器改为上端,同样存在继电器不闭合时,可控硅有一端悬空?

网友F:
建议用个MOC3041来触发可控硅

楼主:
1N4007为什么没有起作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如果继电器RL闭合,那么可控硅下端(第2电极)能泄放漏电流,漏电流就不会打坏3极管。 ...

听说4月20日 宁波高性能LED驱动技术分享与实战研讨会 电源牛人们 陈为、黄敏超博士都会一起

来参加!有一起去的吗?

网友G:
听说4月20日 宁波高性能LED驱动技术分享与实战研讨会 电源牛人们 陈为、黄敏超博士都会一起

来参加!有一起去的吗?

网友H:
按照12楼的做吧,其它方式都可能烧东西或不稳定。

网友I:
引用 楼主:
1N4007为什么没有起作用?

热地,交流。

网友A:
主回路既用可控硅又用继电器,是否重复了?

网友A:
电路是热地(即交流一相作为地)?
你真的把一相火线(N)作为地?那么那个+5v电源是悬浮的吗?
当火线N在-300v的时候,从+5v电源到N,305v电压,会把三极管、2极管(此时正向导通)、电阻、可控硅,全部打坏。

楼主:
可控硅没有损坏过!
5V电源不会悬浮的,只是在可控硅前将可控硅的一端断开.5V电源的地还是热地有相连的

网友J:
必烧无疑,低压端的零点和高压端的零点没有连通。

网友K:
使用脉冲变压器打开可控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