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人编程热电偶测温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3-20):
这个我以前做过,只要是模拟通道做好了,就很好搞,用MCU的话,就用查表的方式,表格做密一点。R、S、B型的精度,就算在高端和低端,误差可以做的到1摄氏度以内,K、E、J、N等,误差可以做到0.2摄氏度以内。冷端用好一点的NTC,也可以做到0.1摄氏度。

楼主:
只要k分度就好了,温度范围-50-+1200

网友B:
在这个地方, 建议将 "请人编程" 改成 "请人指导编程" 的好.

网友C:
请人做的话,建议楼主还是去创业|外包|承接板块问问吧

楼主:
有做过k热电偶测温单片机的吗?成熟的

网友D:
发到外包区去试试看 应该有人做过的

楼主:
有做过的吗

网友E:
当然做过,不过2L的话你不要信,他说的太好了,我做不到,我相信他也做不到。

楼主:
gx_huang 怎么联系啊

楼主:
有现成方案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