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把LM317的输出接一个二极管之后...

楼主(2013-03-20):
同学要用到一个3.3V的电源,我用317来降12V,317的R2/R1设置好后测量实际有3.8V,于是在输出端接一个二极管(4007),以为这样能降掉0.7V,可是在不接负载时用万用表测4007的输出端和地间竟然高达一百多伏,有时十几伏,有时几十伏(没触电感觉,感觉电压很虚),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A:
电源是不是开关电源,漏电是正常的。数字表对这个东西稍微敏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路?

嗯,是的,就是没接二极管之前的开路测量是3.8V正常,接个二极管之后的开路测量后变得十几伏,几十伏,接个负载电阻后又正常

网友C:
上图,无图无真相。

楼主:
发现是我用手接触了所测的输出端,不用手接触时正常,但什么原理就不知道了,刚刚用其它开关电源测也一样,这次我直接接电源也是一样的,真相在下面:
上面是加了二极管时正常输出电压

上面是手接触二极管的输出端(负端)时的电压

上面是手接触二极管的输入端(正端)时的电压

这些电压里,不理解为什么第二幅图中的电压为什么这么高?

网友D:
买个1117-3.3吧。

网友E:
开路,二极管没有导通,万用表又是高阻,也就是说二极管输出端整体体现的是高阻态,应该是接收的辐射干扰信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是的,就是没接二极管之前的开路测量是3.8V正常,接个二极管之后的开路测量后变得十几伏,几十伏,接 ...

你测测二极管前

网友F:
二极管输出端接个100K到地的电阻就正常了。

网友G:
楼主要理解假负载的作用

网友H:
手是不能触摸被测端的,人体感应电是不定的.

网友I:
加个2k电阻到地在测试,2k当负载电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