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 'read' permission

楼主(2013-03-20):
(无正文)

网友A:
一直都是这样吗?

楼主:
前一段调试这个程序还是正常的

网友B:
低级的错误

网友C:
将模拟仿真改为使用仿真器仿真就可以了

网友D:
对啊,你是不是不注意点错了

网友C:
选了"Use Simulator"了把,哈哈

楼主:
晕,还真是。。。

网友E(2014-06-05):
引用 网友C:
将模拟仿真改为使用仿真器仿真就可以了

只有仿真器,哪有模拟仿真器 use simula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