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运放闭环后可能出现共轭极点问题

楼主(2013-03-20):
怎么解决

网友A:
啥意思,不懂啊

网友B:
运放DC gain很大,BW又不太大时,闭环后有可能在输出端产生共轭极点对。可能的情况包括1)反馈系数太大;2)输出端挂的电容太大。

网友C:
产生共轭极点后,闭环AC response会在平带响应结束后产生一个先上翘后下压的情形

网友D:
一个零点两个极点呗

网友C:
应用中“增益带宽积”是存在的吧

网友E:
5,6楼都是不对的

网友E:
这样的一个共轭极点对既有可能恶化闭环相位裕度,又有可能在把更多的噪声cover到带内。

网友A:
选择更高带宽的运放

网友A:
或者在高容性负载和运放输出端之间加一个小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在高容性负载和运放输出端之间加一个小电阻

怎么搞

网友B:
可以通过TI的TINA工具仿真得到。

楼主:
OK,明白了,多谢大家啊

楼主:
先结贴了,再次感谢

网友F:
自动控制原理,很不错的,有些难度的,多找参考资料的学习的把

网友G:
共轭极点这一块不是很了解   兄弟  真的对不住   水平真的有限   对不住   还需要好好努力   先顶一个  呵呵

网友H:
看能不能增加一个环节,抵消它

网友G:
加入负反馈   不知道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I:
这份资料上有详细说明如何解决,自己看看吧。

网友J(2013-11-13):
引用 网友I:
这份资料上有详细说明如何解决,自己看看吧。

谢谢了!

网友K:
这方面的我了解下的啊,谢谢分享的话题的

网友L:
通过降低正反馈   同时   通过选择合适的电容  吸收回路干扰i   这样  应该可以有效果

网友M:
这个问题   有点头疼   我可能搞不定   楼主   比较头疼阿

网友M:
今天花时间  将这个资料好好看了看   感觉还是不错的   楼主   先谢谢   比较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