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选择我的实现方案

楼主(2013-03-20):
目标是通过传感器检测一个仓库的三个地点的湿度,然后将他们送给PLC,同时还有一个电机是否运行的检测量,也送给PLC,PLC把这些信息送给500米远的监控室,在上位机显示这些内容。

请问这个系统里面,通信的方式改怎么选择呢?PLC上用485、自由口、PPI,哪种更加方便呢?
请帮忙想想办法,谢谢

网友A:
还要看传感器用的是什么通信方式,PLC用485是比较方便的,用起来也简单

楼主:
传感器也不一样,有的是4-20ma,有的是开关量
就是想在plc里面把这些数据采集到,然后统一发送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