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C-DC电源芯片跟LDO的选择问题

楼主(2013-03-20):
我们在开发过程中,经常要用到电源芯片,大部分都是降压型的电源IC,关于这主要有两种类型的电源芯片------DC-DC型跟LDO,这就关系到选型的问题的,什么时候选择DC-DC型电源芯片?什么时候选择LDO呢?大家给讲讲吧。。。。

网友A:
主要考虑实际的现场应用   如果对电磁干扰比较敏感   那就只能选择线性电源   如果对效率要求较高  则选择开关电源

网友A:
主要还是看具体的现场应用   呵呵

网友B:
DC_DC效率比较高的,建议用DCDC

网友B:
我们老师就推荐这个

网友C:
电流小,压差小,对电源纹波的要求比较高,就用LDO
电流大,压差大,对效率的要求比较高,就用DCDC
当然,最终还得看实际情况了

网友D:
LDO是low dropout regulator,意为低压差线性稳压器,是相对于传统的线性稳压器来说的。

网友D:
线性稳压器使用在其线性区域内运行的晶体管或 FET,从应用的输入电压中减去超额的电压,产生经过调节的输出电压。所谓压降电压,是指稳压器将输出电压维持在其额定值上下 100mV 之内所需的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差额的最小值。

楼主(2013-05-02):
嗯,谢谢各位了,我都参考下你们的意见的

楼主:
这里我也结贴了,各位有更好的继续的啊,谢谢

网友E:
如果有合适的DC /DC,可以试试,我觉得DC/DC芯片电路挺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