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处理继电器触点粘黏

楼主(2013-03-20):
各位大虾,请问下继电器触点有粘黏时是不是在触点并联一个RC支路可以消除粘黏呢,电阻R的取值及功率以及电容的值有没有什么要求。继电器触点通过的电压为30V,测量通过的电流最大为0.7A左右,触点后级有一支路接至一个磁罐的中间抽头。

网友A:
并个电阻就可以了。我们用的继电器电流,电压都比你的高,并电阻可以有效断开。

网友B:
在触点上并联RC吸收电路可以降低触点的瞬态电流,但发生粘连说明触点容量或品质不佳,同时应该更换适当的继电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触点上并联RC吸收电路可以降低触点的瞬态电流,但发生粘连说明触点容量或品质不佳,同时应该更换适当的继 ...

这么晚了还在忙啊  早点休息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个电阻就可以了。我们用的继电器电流,电压都比你的高,并电阻可以有效断开。 ...

只并电阻的话,那触点断开电流不是也通过电阻到后级吗

楼主:
电阻的功率应该如何选取呢

网友D:
并个电阻就可以了,用示波器测试并电阻前后的效果,很明显的

网友E:
吸收回路应大于触头三倍计祘:单并电阻是错误的,应电阻、电容串联后再并在触点两端…

网友F:
只并电阻会漏电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并电阻的话,那触点断开电流不是也通过电阻到后级吗

忘记应用场合了,我们主要是给电容充电的。继电器一般只在输入掉电时才会断开。
如果继电器输入端一直通电的话,那可以用RC串联的方式并在继电器两端,或者用电阻反向串
二极管并在继电器两端。
电阻功率看你的瞬态电流和平均电流吧,我估计你的24V,0.7A的用个3/4W,20-100欧足有的应该足够了,电容
选2.2nF-10nF之间就可以。

网友G:
继电器触点容量不够,分断能力差,只能换大容量的继电器,粘连了就要打磨有毛刺的动、静触头,抛光最好,暂时可以顶几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