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直流电机控制,比较器问题

楼主(2013-03-20):
为什么电机转起来,采样电压连得比较器怎么电平老是翻转,,如图所示,数字电源上显示的电流也不大啊,才几安的电流,比较器设计的是电流超过90A才翻转的,有那位大神知道的呢

网友A:
没有滤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滤波吧?

就是这个电路图有问题么??

网友A:
U3B有个C21滤波,U5A没有。不知道R38信号进来之前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U3B有个C21滤波,U5A没有。不知道R38信号进来之前有没有?

电机(空载)转速较低的情况下,采样电压的信号…这个正常么?电压峰值能达到±2.6V,而比较器设定电压在0.45V左右翻转,难道电机在转的过程中功率管上下桥臂有短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机(空载)转速较低的情况下,采样电压的信号…这个正常么?电压峰值能达到±2.6V,而比较器设定电压在 ...

兄弟,有些示波器看到的信号,并不是真的!示波器接地不好的话,在探头上会耦合一些噪声的!

网友C:
先用等额度的灯代替电机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