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及三极管控制线圈的问题

楼主(2013-03-20):
如图所示,我原先认为光耦导通后示波器所接的点应该是电压接近0,额仿真出来缺将近30V,不明白为什么,请大家帮帮忙

图2是我想让三极管当开关用,为了饱和加了偏置电阻,但是加了之后由于有电流影响光耦失效了,那位大侠可以指点一下?我折腾了好几天控制电路,想控制R为56的线圈上电和断电,可一直没有一个好的方法,初学希望多多帮助

网友A:
图1中,你没有注意电流传输系数的概念。光耦输入端电流=(5V-Vled)/1K=3mA。就算光耦电流传输系数达到100%(具体的值你去查datasheet),输出端电压=30V-3mA×R7=30V-30mV=29.97V。
图2,我没有看懂你的问题,“但是加了之后由于有电流影响光耦失效了”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1中,你没有注意电流传输系数的概念。光耦输入端电流=(5V-Vled)/1K=3mA。就算光耦电流传输系数达到100%( ...

噢谢谢嘿嘿,图2中若是在BC极间加个电阻的话三极管可以饱和起到开关作用,但是光耦确起不到控制作用了,若是如图2不加,光耦可以控制,但是三极管只是放大

网友B:
电阻R5放到C集,才能让三极管起到开关作用。另外电阻R2不用这么小,浪费电,取值大些,具体值可以仿真,让三极管饱和的值多点余量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R5放到C集,才能让三极管起到开关作用。另外电阻R2不用这么小,浪费电,取值大些,具体值可以仿真,让 ...

我这有试了试,但是CE间压降有2.5V左右,R2越小压降越小,但到一定值就不变了,三极管不是饱和的时候压降0,3V多么?那这样是不是饱和不了呢?

网友B:
R2越小电压越小这说明你选的三级管功率太小,换个大功率的三极管。

网友B:
你这个光耦是NPN型的,又是用来做开关用的,三极管当开关用,他的输出端是集电极,不是发射极。你的电路改成如下。驱动三极管换成PNP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光耦是NPN型的,又是用来做开关用的,三极管当开关用,他的输出端是集电极,不是发射极。你的电路改 ...

谢谢你的耐心讲解终于好了

网友C(2013-08-22):
支持4楼和7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