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Flash烧写的步骤都有哪些

楼主(2013-03-20):
(无正文)

网友A:
使用通用的flashburn工具实现flash烧写

将用户的程序写入到FLASH中的操作步骤如下:
1)、将BOot.asm的程序加入到用户程序中,其地址空间分配为0x00~0x400;
2)、编写HEx转换的CMD文件。
3)、使用HEx6x工具,将OUT文件,转换成为HEx的二进制文件。
4)、使用FLASHBURN将之写入到FLASH中。

网友B:
在CCS3.3环境中使用合众达专用的SeedConvertTool文件转换工具完成烧写

操作步骤简述如下(Customer代表客户的应用程序名):

1)设计客户应用程序,生成Customer.out文件;

2)通过PC端的文件转换工具,将Customer.out文件转换为DSP端CCS可加载的Customer.dat文件;

3)装载DM642_Appboot.out文件;

4)加载Customer.dat文件(这一步必须进行而且必须在运行DM642_Appboot程序之前进行);

5)运行DM642_Appboot程序。

网友C:
该方案需要注意,由于C6000系列的DSP Flash Bootload时,采用2级引导方式,板卡上电引导时,DSP会自动搬移1K字节Flash空间的内容到0~0x400片内ISRAM空间,在进行应用程序的cmd文件中必须为Bootloader保留0~0x400的片内ISRAM空间。

网友D:
flash烧写步骤:

1).使用仿真器建立CCS和VPM642开发板的硬件连接;

2).开发板上电,打开CCS3.3,点击"debug-connect"建立仿真调试环境;

3).点击“File”->“Load Program”命令,装载DM642_Appboot.out文件;

4).点击“Debug”->“Run”命令或按“F5”,运行DM642_Appboot程序,烧写完成后程序自动停止运行;

5).关闭CCS,关闭开发板电源,并断开与仿真器连接。

6).连接好摄像头和显示器的输入输出端,开启开发板并复位即可.

网友D:
基于Flashburn的应用程序设计要求工程添加一个Boot.asm文件,然后将Boot.asm里面的内容定位到0~0x400的片内ISRAM空间。而采用SEED提供的该解决方案,客户应用程序里面不用添加Boot.asm文件,只需保留0~0x400的片内ISRAM空间即可。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详细的指导

楼主:
先结贴了,各位晚安啊

网友E:
对于理解DSP Flash烧写过程挺有帮助的

网友F:
我也谢谢各位的啦,跟着大家的学学了

网友G:
这对DSP FLash烧写程序总结挺不错的,对与理解FLash写入程序过程挺有帮助的

网友H(2013-04-19):
大家都补充的好全

网友I:
了解了 多谢各位了

网友J:
应该总结出来再给分享了 呵呵

网友K:
写的很好,支持支持

网友L:
多谢各位集思广益了

网友M(2013-05-23):
跟着题目进来学习的,步骤详细,清楚,让人一看就懂,感谢分享。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