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路MOSFET有些想不明白,望高手指点

楼主(2013-03-20):
关于增强型MOSFET的问题,为什么Vds>(Vgs-Vt)饱和,Vds<(Vgs-Vt)是在可变电阻区了?这个有没有哪位仔细想过是怎么得出来的。

网友A:
很简单,电压变,导电沟道也变,当某处的电势差小于开启电压就出现夹断

网友B:
先学习下MOS的工艺原理把

网友C:
这个再看一下模电书就知道了……

网友D:
书上有大概的原理了。想明白也不用死扣,记住一些经典的图形就啥都知道了

网友E:
电子线路书上有详细的MOSFET说明

网友F(2013-08-08):
这个你要首先了解“FET”的含义,增强型的MOSFET,在VGS大于VTH的时候,才会形成沟道,形成沟道以后,VDS会影响不同点的电压,当VDS>VGS-VTH的时候,在Drain端,沟道消失,形成一个空间电荷区,多余的VDS电压加在这个空间电荷区上,使得IDS不再随VDS变化,当然这个空间电荷区的长度与多余的VDS电压有关,会使得有效沟道变小,这就是所谓的沟道调制效应。反之,在VDS很小的时候,沟道还没有被夹断,相当于一个电阻,这个电阻也是随着VDS增加而变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