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初始化问题

楼主(2013-03-20):
DSP的GPIO,上电初始化的时候默认配置为输入引脚,而且都有弱上拉,配置前都是高电平,有没有办法,配置前都为低电平?

网友A:
楼主去看一下你所用的初始化的库里,TI是怎么设置的,然后看是否可以更改。我记得好像只有PWM端口,上电初始化是低电平的。

网友B:
C2000的PWM输出端口,初始化时是低电平,不管是否与GPIO共用这个端口

其它GPIO在初始化时是高电平、弱上拉。

网友C:
为什么非要配置前低电平

网友D:
在控制上,初始状态是很讲究的。
也就是需要设计电路时,CPU还没有工作的初始状态,会对系统性能有较大的影响。
如使用PWM驱动一个N型MOSFET,这个MOSFET是个电源的开关管,控制310V电源的开关变压器,

那么,在CPU还没有工作时,PWM的输出必须是低,否则,就会烧坏电路。

TI这方面考虑得很好,因为它让PWM的管脚的初始状态为低电平。

网友E:
这个跟单片机的原理如出一辙的吧,把相关的寄存器的配置好就可以的啦

网友F(2013-06-30):
引用 网友B:
C2000的PWM输出端口,初始化时是低电平,不管是否与GPIO共用这个端口

其它GPIO在初始化时是高电平、弱上拉 ...

你好 TIDSP的这些信息在那些地方可以找到  我对着 datasheet找 只找到了Boot Mode模式 引脚作为输入引脚  没有看到其他信息  谢谢

网友G:
不能吧,这个都是默认的。

网友H(2018-03-02):
除PWM口外上电皆高电平

你的问题只能通过硬件解决,外部下拉

网友I:
使用下拉电阻。

网友J:
手册上怎么定义的

网友K:
默认为都是低电平。

网友L:
哪个DSP芯片

网友:
这个上拉电阻多大的

网友I:
应该都是默认为低吧。

网友J:
可以通过三极管控制

网友:
怎么不通过外部电路进行改变呢

网友L:
你可以配置下拉电阻。

网友K:
怎么可能上电之后就是高电平了呢

网友M:
这个没有办法。

网友N:
使用反向芯片。

网友O:
需要配置什么

网友P:
这个更改不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B:
C2000的PWM输出端口,初始化时是低电平,不管是否与GPIO共用这个端口

其它GPIO在初始化时是高电平、弱上拉 ...

这个能行吗

网友R:
怎么配置的

网友S:
引用 网友D:
在控制上,初始状态是很讲究的。
也就是需要设计电路时,CPU还没有工作的初始状态,会对系统性能有较大的影 ...

网友T:
引用 网友E:
这个跟单片机的原理如出一辙的吧,把相关的寄存器的配置好就可以的啦

主要是上电的瞬间。

网友U:
下拉电阻呢?

网友V:
这个还真不知道怎么解决的。

网友M:
初始化完成才可以。

网友N:
控制电平反向试试。

网友O:
驱动什么电路呢?

网友V:
有试过继电器吗?

网友U:
弱驱动,下拉电阻没有问题。

网友T:
引用 网友J:
手册上怎么定义的

手册都是默认输入。

网友S:
引用 网友D:
在控制上,初始状态是很讲究的。
也就是需要设计电路时,CPU还没有工作的初始状态,会对系统性能有较大的影 ...

这个是Mos管驱动的吗

网友R:
使用上拉电阻了吗

网友Q:
引用 网友B:
C2000的PWM输出端口,初始化时是低电平,不管是否与GPIO共用这个端口

其它GPIO在初始化时是高电平、弱上拉 ...

是低电平吗

网友P:
你可以尝试改变驱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