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管P6KE200有100台坏2-3个,更换后再咋都不坏

楼主(2013-03-20):
用TOP247,TVS管P6KE200A,和电阻R=68K、高压电容102//2KV并联组成吸收电路,大家知道的,

现在问题是批量做了100台,有2-3个,运行一会P6KE200A坏了,其他的正常,除了质量原因,设计上需要注意啥?更换后,运行正常。

想换个1.5KE200A,功率高点的,看看。

坏的原因哪个大虾能分析一下?功率不够?

在21ic上请教了

网友A:
给TVS串个10R电阻

楼主:
起到限流作用?功率多大?1/4W
另外我如果把并联的68K改为47K 不知会不会好点

网友B:
变压器漏感太大引起的,导致TVS管的功率加大。其实这块用RCD吸收就好,可以不用TVS,但是需要根据变压器漏感仔细调电容和电阻参数。

楼主:
有个现象是坏的 换了一个后 就正常了

楼主:
如果我把P6KE200(500W) 换成1.5KE200(1500W) 应该会好点吧
如果是因为功率不够(变压器的漏感比较大的情况下 不改变压器情况下)

网友C:
没有用过,TVS用在电路哪里

楼主:
就是反激RCD吸收电路了

网友D:
串个10R电阻,相对稳定许多

网友E:
吸收回路各器件参数:肯定是通过设计、计算、实验、调试等步骤进行的:按出现损坏和生产批次百分比来看:能容忍!精益求精是企业的所求…但会钻牛角尖!矛盾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