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051] 请问编译通不过是什么情况?【求助】万分感谢

楼主(2013-03-20):
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a.c...
a.c(5): warning:  #1-D: last line of file ends without a newline
linking...
qw.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SystemInit (referred from startup_m051series.o).
qw.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main (referred from rtentry2.o).
Target not created
程序如下a.c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M051.h"
#include "Register_Bit.h"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Macro_SystemClock.h"
#include "Macro_Timer.h"
我就什么都没写。就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A:
没有MAIN函数让启动代码跳入。也没有把系统初始化接口函数补充完毕 。别人给好一个模板 框架,你不会往里填 内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