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的ISP下载模式可以硬件进行调试吗?

楼主(2013-03-21):
(无正文)

网友A:
太含糊,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B:
是的  你打算用什么硬件   哪款单片机  还有哪个开发环境  有的单片压根没有jtag  无法调试的

网友C:
看一则广告:
AVR ISP MKII下载器支持AVR JTAG仿真和AVR dabugWIRE单线调试,支持AVR JTAG和AVR ISP下载,支持AVR32(ATmel32位单片机)系列芯片,AVR ISP MKII下载器可以跟随AVRstudio集成开发环境自动升级,以支持未来的芯片。

可以调试吗?
那就看你用的芯片是否支持AVR JTAG仿真或者AVR dabugWIRE单线调试.

网友D:
isp mkii不支持仿真调试,就支持isp,tpi,pdi下载。

AVR Studio compatible

Supports all AVR devices with ISP, PDI or TPI interface

Programs both flash and EEPROM

Supports fuses and lock bit programming

Upgradeable to support future devices

Support target voltages from 1.6V to 5.5V

Adjustable ISP programming speed (50Hz to 8MHz SCK frequency)

USB 2.0 compliant (full speed, 12Mbps)

Powered from USB, does not require external power supply

Target interface protection

Short-circuit protection

网友E:
我用过MEGA168+JTAGICE3+AVR STUODIO5.1,dabugWIRE单线调试是没问题的。ISP MKII与JTAGICE3基本一致,型号老一点而已,具体去看看仿真器的官方说明书。

可以看看这篇**: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35209001012st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