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松翰2711, ADC又发现新问题,多谢解答。

楼主(2013-03-21):
我使用2711的ADC时,使用中断方式采样,内部1/4电源电压输入,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就是对缓慢上升或者下降的电压,结果不改变,郁闷到不得了。

楼主:
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啊
重新关闭和开启都无效,真是服了

网友A:
中断有没有清?FEOC有没有清?

楼主:
中断清了,FEOC没有,但是快速变化的电压时可以识别的
就是慢慢变化的不能识别。

网友B:
估计是1/4的采样需要比较稳定的电压的时候采集才有效吧。关键是改变VDD,稳定之后有没有变化

网友C:
是的,我也发现有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中断清了,FEOC没有,但是快速变化的电压时可以识别的
就是慢慢变化的不能识别。 ...

每读一次最好重新去读一次AD
;  使能ADC中断模式。

ORG   8  ;  中断向量。
INT_SR:
   ; 中断服务程序。
PUSH
B0BTS1 FADCIRQ  ;  检查ADC中断标志。

JMP EXIT_INT ;  ADCIRQ=0:没有ADC中断发生。

B0MOV  A, ADB  ; ADCIRQ=1 :AD转换结束,处理AD转换结果。
B0MOV BUF1,A    MOV A, #00001111b
AND A, ADR
B0MOV BUF2,A
…   ; AD转换结果处理完成。

CLR FEOC  ;  清除ADC状态标志以准备下一次ADC。
JMP INT_EXIT          INT_EXIT:
POP
RETI   ;  退出中断。

网友D(2014-09-01):
我们现在的有和2711脚位兼容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