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过流保护与短路保护的区别?

楼主(2013-03-21):
过流:是指流经负载的电流源超过模块电源的额定输出电流,此电流的有效值不一定很大;

短路:是指负载相当于一根导线,从模块流出的电流相当于无穷大,此电流值真的很大;

过流保护是指因流经负载的电流超过了模块电源的额定输出电流,作出对负载进行保护作出的措施。

短路保护是指因负载直接短路或者输出端直接短接,流经模块电源的电流相当于无穷大,作出对负载进行保护的措施。

一般电源模块的保护方式有打嗝、直接无输出等方式;

欢迎大家讨论此两种保护模式的区别?

网友A:
是否意味着过流保护包含短路保护,但有短路保护不一定能过流保护。
换句话说,短路保护只是一种极端的过流保护。

网友B:
能否这样理解:过流电路的触发条件比短路保护的条件更容易达到的呢!

网友C:
我想知道的是,过流保护后是不是进入恒流模式,短路保护是进入打嗝状态呢

网友A:
恒流模式一般是拿大功率耗散的开关器件限流达到的,这种模式保护时功率损耗大,发热严重,优点是能够持续有电输出,在轻微过流的情况下仍然能够保证后续的电路正常工作。
打嗝模式是通过开关器件的间歇性关断达到的,和恒流模式比,保护时功耗小,发热小,在轻微过流故障时产生的间歇性的电源关断,使得后续电路无**常工作。

各有优劣势,看使用情况了。

网友D:
不就是用保险丝吗?哈哈

网友B:
过流模式不一定是恒流模式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恒流模式一般是拿大功率耗散的开关器件限流达到的,这种模式保护时功率损耗大,发热严重,优点是能够持续有 ...

现在很多的电池充电的模式就是恒流模式的啊!不能说人家就是功耗大吧!

网友E:
短路就会过流,过流不一定短路。

触发保护状态时,如果恒流输出,说明是具有限流保护功能。如果是反复输出和停止,那就是一般的截止保护功能。这表示保护动作的方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很多的电池充电的模式就是恒流模式的啊!不能说人家就是功耗大吧! ...

这里谈的是开关电源的保护模式,关于电池充电的恒流模式不在此列。
开关式恒流源依靠内部的储能器件也能达到很好的效率。如LED驱动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里谈的是开关电源的保护模式,关于电池充电的恒流模式不在此列。
开关式恒流源依靠内部的储能器件也能 ...

电池的充电模式也可以直接利用开关电源直接做在电源模块内部的啊!那样的话就不需要加外围变换模式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池的充电模式也可以直接利用开关电源直接做在电源模块内部的啊!那样的话就不需要加外围变换模式的啊! ...

你说的开关电源到底是恒压输出,还是恒流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开关电源到底是恒压输出,还是恒流输出?

开关电源也可以设计成恒流输出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也可以设计成恒流输出的啊!

你的意思是,开关电源设计成既恒压又恒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开关电源设计成既恒压又恒流?

当然的啦!设置一个电流限制,当超过该电流的话进入恒流模式,未超过该电流的话就进入恒压模式!
很多充电电池的驱动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F:
很遗憾!…历史是传承的:一些东西就变味呢???…进入话题:过流、短路两类保护电路:实际是限流型和截止型。限流是利用过流(大电流)来维持电路动作…截止型是过流或短路时:检出信号电平迫使电源关断!……

网友G:
云里雾里

网友H:
短路保护是过流保护的一种,就像数字电路是模拟电路的一种极端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