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个ARM11的核心板难度高吗?

楼主(2013-03-21):
现在,要画个S3C6410的核心板。  貌似难度有点高 板子可能要6层 或者8层 埋孔盲孔之内的。
我之前只画过二层板,都是比较间的,引脚比较少的板子。
画个ARM11难度高吗?貌似做次PCB打样 就要不少钱??
现在,犹豫是直接学着画还是叫别人画了?

网友A:
如果你只画过2层板的话,还是不要尝试了,叫别人画吧。
当然,如果你是为了自己的学习成长的话,另当别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只画过2层板的话,还是不要尝试了,叫别人画吧。
当然,如果你是为了自己的学习成长的话,另 ...

呵呵 不知道打样一次便宜吗?如果便宜我想自己试试看
好像上次 问了好像是打样一次7000块。。。。。。
如果,多打样了几次,貌似成本就有点高了?

关键是像我这种水平学这种板子 容易吗?比如1个月 2个月能弄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只画过2层板的话,还是不要尝试了,叫别人画吧。
当然,如果你是为了自己的学习成长的话,另 ...

手头有块板子可以参考的

网友A:
打样一次7000块
看面积了,差不多就这个价

手头有块板子可以参考的
PCB图也有的参考吗?如果有的话可以考虑一下。

关键是像我这种水平学这种板子 容易吗?比如1个月 2个月能弄出来吗?
能弄的出来,不过问题会很多,很可能到最后还是不能使用。这就看你的水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样一次7000块
看面积了,差不多就这个价

呵呵 再问过问题  s3c6410这种板子 是不是一定要盲孔埋孔才容易布通。
多层板设计仅仅成通孔的布通难度很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 再问过问题  s3c6410这种板子 是不是一定要盲孔埋孔才容易布通。
多层板设计仅仅成通孔的布通难度很 ...

不会,只有对面积要求很高的时候才不得已使用盲孔埋孔,因为使用盲孔埋孔是要加钱的。

网友B:
想问下,ARM11手工焊难度大不大?

网友:
现在,要画个S3C6410的核心板 难吗 ??
回答不难
在本论坛有S3C6410的PCB图纸下载
地址连接如下
至于这个资料是否对的就不知道的呢 ??
社区首页 › 半导体微电子 › PCB 技术 ›
2012年最后一天,来二姨家盖大楼,盖2万层。高端PCB文件共享
https://bbs.21ic.com/icview-408440-1-1.html

网友C:
6410好像有99se的呀,不过有个不是BUG的bug

网友C:
打样一次7000块,100*100毫米内的6层核心板??????????????可别吓唬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样一次7000块,100*100毫米内的6层核心板??????????????可别吓唬俺呀, ...

没这么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下,ARM11手工焊难度大不大?

BGA封装。。。。。。。。

网友B:
BGA照焊不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BGA照焊不误~

电烙铁能焊吗?
怎么也要个热风枪吧?

网友B:
打火机~买的烧焊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