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没接地线,如何预防雷电伤害呢

楼主(2013-03-21):
家里的adsl无线路由器,一头接电话线,一头接电源。形成一个大回路,而原来供电线路又没有布有接大地的地线,如何防雷电伤害?
另外,有没有容易得到的发生雷电传感器呢

网友A:
可接防雷保护电路。

网友B:
如果是平房自己做个0.5米铜钎子打在地下接个底线出来就好
如果是老式楼房就估计没有办法了!

网友C:
没有可靠的接大地回路就没有可靠的解决方法,必须先解决接地问题,否则保护电路起不到任何作用,探测雷电的传感器在此也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D:
多些烧香拜佛,多做善事也是个好办法。

网友E:
什么建筑啊? 防雷规范有明确规定的
防直击雷和感应雷击是依靠接闪器和建筑物立面的钢筋的
防雷电沿着输电线侵入一般是依靠安装在配电箱的SPD
你不用考虑,建筑本身就做好防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