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给高速AD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3-03-21):
板子上共有四路电源,都是5V直流经LDO降压,3.3/1.8/2.5/1.2。发热有些大,芯片表面温度在50多,也使得板子供电电源很大。我想采用DCDC先将5V降至3.3V,然后3.3V再通过LDO降压得到2.5/1.8/1.2.

但是,别人说这样DCDC会对板子上的AD(1.8V供电)产生影响,AD的采样速率为100M或200Msps。

百度了很多,没发现这方面的详细解释,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DCDC对AD的影响究竟怎样,可不可以使用。

先谢过了!

网友A:
对AD 影响
我认为不是太大,至少纹波你要控制好,
AD的电源用LDO从3.3v得到,没有问题.

网友B:
DCDC离AD远一点,不会有什么影响的,不然的话做AD就不能用DCDC了,怎么可能。

网友C:
用LDO降压后基本不会有什么影响。如果担心纹波过大,可以在LDO后加一级LC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