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信号”和“大信号”-续

楼主(2013-03-21):
设有一个二端口网络,i1、v1、i2、v2分别是端口1和端口2上的电流和电压。端口关系用下式表述

    i2 = f(i1,v1)
    v2 = g(i1,v1)

如果此二端口网络是个线性网络,则上式可表示成线性变换如下

    i2 = fi i1 + fv v1
    v2 = gi i1 + gv v1

其中fi、fv、gi、gv是常数。

若用P1、P2、A表示列向量(i1,v1)和列向量(i2,v2)以及矩阵

    fi, fv
    gi, gv

则上述线性变换可简写成

    P2 = A P1

如果二端口网络是非线性的,但可微,则有关系

    di2 = ∂f/∂i1 di1 + ∂f/∂v1 dv1
    dv2 = ∂g/∂i1 di1 + ∂g/∂v1 dv1

用差分量近似,得

    ∆i2 = ∂f/∂i1 ∆i1 + ∂f/∂v1 ∆v1
    ∆v2 = ∂g/∂i1 ∆i1 + ∂g/∂v1 ∆v1

类似线性变换,将上式表示成

    ∆P2 = J ∆P1

其中,∆P1和∆P2分别表示列向量(∆i1,∆v1)和(∆i2,∆v2),J是雅可比矩阵

    ∂f/∂i1, ∂f/∂v1
    ∂g/∂i1, ∂g/∂v1

由向量值多元函数的泰勒展开可知,若向量值多元函数一阶可微(存在一阶连续偏导),则在忽略高于一阶小量的意义下,成立下列线性关系

    ∆P2 = J ∆P1

为保证高于一阶的小量可忽略,∆P1必须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至于其范围该多大,则需根据具体网络关系和近似容忍度而定。

至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所谓“小信号”仅是为了能采用近似线性处理而对信号大小的限制。“大”“小”信号的差别只是处理方法的不同,与信号本质(乃至网络性质)无关。

网友A:
你这都太理论化了,不知道的人还是不知道。简单说:小信号就是工作在线性区的信号,经过网络以后,频率特性没有改变,或者按照电路的特殊处理改变;而大信号就是指开关信号,一般工作在非线性区。

远不是这么回事。对正弦信号而言,失真达到一定程度就要认为是大信号,此时离“开关”还很远很远。“开关”可以说是大到极端的信号。

网友B:
欣赏HWM老师,视“容忍度而定”这一句

也欣赏九段,“不知道的人还是不知道”这一句:L
还当有后一句,“对知道的人就不必多说了”:lol

网友C:
向学霸  HWM   学习

网友A(2015-09-14):
引用 网友A:
你这都太理论化了,不知道的人还是不知道。简单说:小信号就是工作在线性区的信号,经过网络以后,频率特性 ...

失真是什么?如果不是超出了放大区的失真,跟讨论的问题没有关系;如果是过载失真,就是进入开关区了,就是大信号了。跟我说的没有矛盾。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失真是什么?如果不是超出了放大区的失真,跟讨论的问题没有关系;如果是过载失真,就是进入开关区了,就 ...

想是九段要驳我两年半之前的点评,怎么今天又翻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