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mil可以走多大电流?

楼主(2013-03-21):
我现在做板子要控制电机,现在用这款板子给控制其供电24V,我想问一下,如果我走80mil的话,能走5A左右吗?

网友A:
1mm一般走1A,80mil可以走2A吧

网友B:
我一般是150mil再加焊锡层

完全没必要

网友C:
40mil走1A那是一般默认的0.5OZ的板,如果你做2OZ的板,40mil就能走4A了
实际上如果能容忍一定的温升、压降,同样的线,电流大几倍都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mm一般走1A,80mil可以走2A吧

还要看铺铜厚度才行。

网友E:
1oz基铜 表层80mil 走线开窗的话可以过8A的电流

网友E:
补充一下,军品减半

楼主:
引用 网友E:
1oz基铜 表层80mil 走线开窗的话可以过8A的电流

走线开窗啥意思?我在电路板上比较菜

网友F:
学习了,5A不应该通过板子走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5A不应该通过板子走了

可以走,但是要粗短。也不能跟其他线耦合,不然来电流关电流的时候耦合线上有个瞬态电压。

网友H:
引用 楼主:
走线开窗啥意思?我在电路板上比较菜

就是走线上不铺绿油了,这样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以往上面堆锡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就是走线上不铺绿油了,这样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以往上面堆锡

哦,懂了,哈哈

网友I:
可以啊,不用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