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16200待机电流可以做到50UA吗?

楼主(2013-03-21):
我做了一个电源,1.2V输入,4V输出,可以正常工作,但是其无负载待机时,待机电流有0.4mA.有点大,这是为什么呢?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d046/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382018996/QQ/WinTemp/RichOle/Y)XQZ}YG6I2)7FJM(QIK936.jpg

楼主:
原理图与规格书

网友A:
我猜是7脚 欠压 分压照成的,
你可以把这个去掉 再试试?

楼主:
等下试试

网友B:
试一下就知道 了,没有做过

网友C:
输出电容必须要最短的接在2脚,4脚。长一点点也不行。还有5脚也需要加一个瓷片电容,就焊脚那不能远。

网友D:
降压电路

楼主:
升压电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电容必须要最短的接在2脚,4脚。长一点点也不行。还有5脚也需要加一个瓷片电容,就焊脚那不能远。 ...

楼主:
难道 我买的是假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