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个题,数据在时钟上升沿变化 检测这个数据的方法

楼主(2013-03-21):
检测ABCD 四个数据 ,时序图如下

1.用时钟下降沿检测。
2.把时钟移向180° 对齐数据中间部分 再取样
3.用上升沿直接检测

试评价下这三种检测方法。

我先说下我的理解 1. alway@(negedge clk )  尽量不要使用 ,因为 时钟下降沿 并不陡峭,抖动也大。
                              2.这种方法 是可取的
                              3.建立时间不满足。

不知道我的分析对不对

网友A:
ABCD四个信号如果是FPGA内部信号
最简单的是第三种

如果是外部信号
最好的是,第二种, 加时序约束

网友B:
楼上分析的很对,顶一个,

内部的,直接上升沿,做周期约束就可以保证时序
端口的,需从系统级分析时序,可以用offset约束,你画的只是一个理论时序,和实际工作时序有此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分析的很对,顶一个,

我仔细想了想,想不通为什么内部就可以用上升沿采样(虽然Modelsim 仿真时可能)。如果两组寄存器级联在一起,时钟走全局网络,也就是没有skew,第一组寄存器产生这些数据中的一组,比如A ,另一组负责采样,也应该不行吧,如何做周期约束呢?

楼主:
从功能仿真来看,不能理解 为什么 能正确锁存。。。建立时间好像根本满足不了啊

网友A:
寄存器输出有 TCO
布线有延时
所以,如果是内部信号 建立时间是没有问题的
但如果延时太长,可能会出现 Hold Time 出问题

而你在Modelsim里做的是功能仿真,是看不到这些内部延时的

网友C:
:lol学习了  我还以为上升沿适合所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寄存器输出有 TCO
布线有延时
所以,如果是内部信号 建立时间是没有问题的

1.嗯 中午我手工画了下时序图,加上TCO,是可以满足建立时间的,但是仅限于内部寄存器的输出,对于外部信号data_in的变化,还是不要跟时钟上升沿同步变化,一定要满足建立时间才行。

2. 如果延时太长,应该是建立时间不满足Tco+Tdelay+Tsu<=Tclock   两级触发器之间的逻辑延迟和布线延迟 如果过大,数据的Tsu 就小了。
3.hold time 不满足的情况下,很少,除非时钟skew 太大,而一般走全局时钟的话,可以忽略不计。

4. 我从来没有做过时序约束,但是看了很多这方面的东西,道理也明白一些,但缺的就是实践。唉。。。。因为板子不是很高速,看一下Timequest  也没有出过什么问题,就一直觉得没有做的必要。。。

网友D:
大家讨论的很热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家讨论的很热烈啊

准备结贴了 !

楼主:
汗 好像 明天才能结

网友D:
引用 楼主:
准备结贴了 !

没赶上加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没赶上加分

猴哥,别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