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verilog HDL的延时问题。

楼主(2013-03-21):
(无正文)

网友A:
计数器啊,
50M, 一个周就是20ns
1ms = 50,000个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数器啊,
50M, 一个周就是20ns
1ms = 50,000个周期

像单片机有机器周期一说。例如51系列1个机器周期对应12个时钟周期,如果时钟是24MHz的话,延时1微秒就需要两条汇编语言。verilog HDL需不需要类似的计算呢?

网友A:
这是肯定需要计算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肯定需要计算的啊

大神,原谅小弟不太懂。。verilog HDL一条指令对应多少机器周期呢?如果你能贴一段程序上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肯定需要计算的啊

大神,原谅小弟不太懂……那怎么知道verilog HDL一条语句对应多少机器周期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神,原谅小弟不太懂……那怎么知道verilog HDL一条语句对应多少机器周期呢? ...

不知您有没有相应的程序可以贴来看一下呢?

网友A:
兄弟,你是真的没用过 Verilog 啊
建议你找本书看一下
不是给你贴断代码就能解决问题的

楼主(点评):
确实,刚刚开始用。谢谢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是真的没用过 Verilog 啊
建议你找本书看一下
不是给你贴断代码就能解决问题的 ...

是呀,还是停留在C语言的海洋中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原谅小弟不太懂……那怎么知道verilog HDL一条语句对应多少机器周期呢? ...

不是计算一条VHDL语句的时间,而是对外部晶振进行采样

比如使用20M的晶振,一个时钟周期就是1/20M。

网友D:
还在用单片机的思想搞!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还在用单片机的思想搞!

是呀是呀

网友E:
单片机的思想不能用在FPGA上啊

网友F:
哈哈哈  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

网友G:
整个计数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整个计数器

只能是计数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