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提问:零零电子的2812开发板,烧写头怎么插啊

楼主(2013-03-21):
本小白从公司里摸了一块DSP开发板来学习没有说明书发现烧写器的头是防呆的,板上的头是排针……尼玛这怎么插啊,插反了会不会烧芯片啊,求大神指教。我的DSP学习之路第一个问题居然是这个……哎

网友A:
我也用的是零零电子的  它的仿真器反着是插不进去  因为仿真器14pin座里面镶了一根针  看到板上了没  缺了一根排针  这样只能朝着一个方向插

记不太清了   好像是排线超板外的方向插

网友B:
现在的电脑没有串口了,怎么联机?我有一个IC 测试仪,可以烧录程序,它是232通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