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SWDIO、SWCLK这两个脚也省下来?

楼主(2013-03-21):
省下来还不影响正常调试。。有木有办法。。:lol

抱歉只有11 分了,看样子

网友A:
有这可能吗?如果不调试用串口下载还行,,,

网友B:
你能接受盲调,当然没问题。

网友C:
看应用,有办法,我现在一般是用USB调试
VC下写代码,调试OK后,再用嵌入式开发环境编译一下
不过不是为了省2个脚,而是为了省时间

网友D(2014-12-18):
SWDIO/SWCLK作为普通IO????,我设置了为推挽,不行.我用的是030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