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817

楼主(2013-03-21):
PC817是1,2脚控制4到3脚导通,我给1+,2—脚上电5V  4到3脚应该导通,可以这样理解么?应该用万用表能测3,4短路吧?我记得以前这样试过,为什么这批817都不行,我记错了么?

网友A:
导通也是有一定电阻的,就和三极管一样的意思,有深度饱和和非深度饱和之分,万用表测试也不会直接导通的。

网友B:
应该不是个短路
正常测试,12脚串个1K电阻 4脚上拉10k
万用表测试4脚电平
12通电,4脚拉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通也是有一定电阻的,就和三极管一样的意思,有深度饱和和非深度饱和之分,万用表测试也不会直接导通的。 ...

直接给5V了,他还不深度饱和?USB电源的5V
那应该怎么让他饱和,我就想他当开关用    1,2脚控制,3,4脚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个短路
正常测试,12脚串个1K电阻 4脚上拉10k
万用表测试4脚电平

测试是对的,我把10K换成电磁阀怎么就不行了呢?   电磁阀直接上电是可以用的,通过34脚为什么不行了呢?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个短路
正常测试,12脚串个1K电阻 4脚上拉10k
万用表测试4脚电平

测试是对的,我把10K电阻换成12V的电磁阀怎么就不行了呢?电磁阀直接上电是可以用的,为什么通过光耦就不行了呢?亲

网友B:
你光耦使用错误了
34脚不能直接控制电磁阀的
4脚再驱动个PMOS管来控制电磁阀

网友B:
如果你不想再驱动个PMOS
可以用这种光耦继电器
不过价格哪是钢钢的
型号:AQZ202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光耦使用错误了
34脚不能直接控制电磁阀的
4脚再驱动个PMOS管来控制电磁阀 ...

为什么不能直接控制呀,是3,4通过电流不够大么?
另外,12V的电磁阀能不能用三极管8050驱动呢?单片机端口控制B脚,亲

网友C:
11、2脚直接给5V?5V功率足够的话,会烧掉的哦

网友B:
这个要看你的电磁阀规格的,电磁阀接通电流需要多说
用单片机 io驱动三极管 控制电磁阀当然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给5V了,他还不深度饱和?USB电源的5V
那应该怎么让他饱和,我就想他当开关用    1,2脚控制,3,4脚 ...

后面看到你是驱动电磁阀的,光耦不能驱动那个东西的,光耦的提供的驱动比较小的,驱动电磁阀的话你先经过光耦,光耦后面再接个mos管或者专门的驱动芯片驱动电磁阀。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给5V了,他还不深度饱和?USB电源的5V
那应该怎么让他饱和,我就想他当开关用    1,2脚控制,3,4脚 ...

后面才看到你要控制电磁阀,光耦自身提供的电流是有限的,不足以驱动电磁阀的,应该在光耦后面接一个电磁阀驱动芯片或者mos管来驱动电磁阀,这样不会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你的电磁阀规格的,电磁阀接通电流需要多说
用单片机 io驱动三极管 控制电磁阀当然可以的 ...

电磁阀电流1A以内,怎么用8050和I/O控制呢,我要高电平的时候    电磁阀断开,低电平的时候电磁阀上电   弄不好呀亲,帮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看到你是驱动电磁阀的,光耦不能驱动那个东西的,光耦的提供的驱动比较小的,驱动电磁阀的话你先经过 ...

用MOS怎么驱动呀,我想要I/O高的时候,电磁阀断电,I/O低的时候电磁阀上电  用什么MOS管呢,给个型号吧,常用的,我只用过8050三极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导通也是有一定电阻的,就和三极管一样的意思,有深度饱和和非深度饱和之分,万用表测试也不会直接导通的。 ...

听说4月20日 宁波高性能LED驱动技术分享与实战研讨会 电源牛人们 陈为、黄敏超博士都会一起

来参加!有一起去的吗?

网友E:
看下817的规格书吧,注意5V不能直接加12脚,5V的话就加个100-1k的限流电阻,34脚输出接PMOS增加驱动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下817的规格书吧,注意5V不能直接加12脚,5V的话就加个100-1k的限流电阻,34脚输出接PMOS增加驱动能力 ...

嗯呀, 我知道不能直接加了,我现在不知道后面怎么用MOS管驱动,有图么,指点一下,谢谢亲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MOS怎么驱动呀,我想要I/O高的时候,电磁阀断电,I/O低的时候电磁阀上电  用什么MOS管呢,给个型号吧, ...

如图,把上面的二极管换成mos管就行,这个型号多的是了,看你驱动多大东西了,我用的是APM2317的管子,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把上面的二极管换成mos管就行,这个型号多的是了,看你驱动多大东西了,我用的是APM2317的管子,希 ...

你说的应该是上图的三极管Q8吧,你旁边那么多电阻有什么用?
我做了个实验,画图给你看一下,

左边直接I/O口,给高低电平,RL是电磁阀,现在工作是没有问题,但RL两端只有6V左右的电压,为什么不是近11V呢?
9N60 的开启电压如下,是2-4V么?

你帮了我很多哈,再次感谢谢,亲

网友B:
你要光藕通的时候 电磁阀断电, 那就用NMOS吧,普遍点,价格比Pmos 便宜 型号Si2306
电路 光藕4脚上啦10k 到12v  4脚接mos的G;S 接地 ;D接电磁阀 负;电磁阀正接12v
电磁阀再个4148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光藕通的时候 电磁阀断电, 那就用NMOS吧,普遍点,价格比Pmos 便宜 型号Si2306
电路 光藕4脚上啦10k 到12 ...

你这个方法不错,我看明白了,谢谢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光藕通的时候 电磁阀断电, 那就用NMOS吧,普遍点,价格比Pmos 便宜 型号Si2306
电路 光藕4脚上啦10k 到12 ...

如果直接用I/O的5V驱动NMOS可以么?我现在碰到问题,电磁阀上的电压只有6v了,是因为5V太小了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应该是上图的三极管Q8吧,你旁边那么多电阻有什么用?
我做了个实验,画图给你看一下,

不是Q8,是Q16

网友F:
这个看看,这个是接接近开关的,原帖看我的空间里。

网友G:
我告诉你个好方法吧,后面用IRF740N来驱动电磁阀

网友H:
引用 楼主:
测试是对的,我把10K换成电磁阀怎么就不行了呢?   电磁阀直接上电是可以用的,通过34脚为什么不行了呢? ...

多大的驱动能力啊 你直接挂电磁阀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直接用I/O的5V驱动NMOS可以么?我现在碰到问题,电磁阀上的电压只有6v了,是因为5V太小了么? ...

确实太小了,MOS用做开关的话打一般是10V左右,你要想简单的话把NMOS换成npn三极管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多大的驱动能力啊 你直接挂电磁阀

哎呀,这之前咱不是不懂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确实太小了,MOS用做开关的话打一般是10V左右,你要想简单的话把NMOS换成npn三极管也行 ...

现在我也想用NPN晶体管,可是碰到问题是,NPN   B级取多大电流呢,才让他饱和呢   IC算他1A好了,前面偏置级怎么取值呀,我弄了一下发热都好大的。

网友E:
三极管压降再小也得0.7V,你1A的话损耗是有点大的,所以低导通电阻的MOS才会更有优势,至于Ib多大,要看你用的管子的放大倍数了,另外你得注意你I/O口的驱动能力。不过还是建议你最好还是用光耦隔离下,这样安全性抗干扰能力都会好的多。

网友I:
引用 楼主:
测试是对的,我把10K换成电磁阀怎么就不行了呢?   电磁阀直接上电是可以用的,通过34脚为什么不行了呢? ...

电磁阀的内阻是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磁阀的内阻是多大?

电磁阀,应该就是线圈,内阻很小的吧  万用表量不出来   网上找的线圈电阻37R

网友I:
引用 楼主:
电磁阀,应该就是线圈,内阻很小的吧  万用表量不出来   网上找的线圈电阻37R ...

这么小,那供电电压是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