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的GPIO位域不知如何操作,请教下香版主。

楼主(2013-03-21):
由于STM32F3的GPIOA~F地址在0x48000000以上。按原先的计算方式显然不对。郁闷中,请教下香版主,谢谢!

网友A(2015-10-11):
好像不能位操作,我也郁闷中,请教

网友:
需要通过位的逻辑运算才可以操作,精简指令集和复杂指令集不一样。

网友B:
精简指令集根本没有位直接操作的概念都是逻辑运算后间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