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P核调用的问题

楼主(2013-03-21):
各位大大,我现在用FPGA做一个信号处理,调用了里面的一个FFT 的IP核  现在程序这些编译仿真都OK了,但是下载到板子的时候,提示我time_limited.sof contains one or more time-limited megafunctions that supoort the OpenCore Plus feature that will not work after the hardware evaluation time expires. Refer to the Messages windows for evaluation time details.  是因为我的软件**的不够完全吗?   是不是没有IP的license??    如果是,那我现在该如何解决? 下载一个**器?   **器有什么好点的推荐么??      谢谢各位大大了

网友A:
应该是
可以问 FAE 要
可以找猴哥,如果你是他客户 :lol

网友B:
貌似是A家的IP,应该是lisence没有**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是A家的IP,应该是lisence没有**好。

FFT/IFFT (0034)    在license里面有这个了  还是没**好么?

楼主:
呼叫猴哥!~

网友B:
有time_limited字样的都是lisence没**。

网友C:
LICENSE没有**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LICENSE没有**好

求**。。。

网友C:
引用 楼主:
求**。。。

这个我没有

网友D:
猴哥,帮帮别人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没有

这个没**能用低点的版本,比如说quartus 9.1  能下到板子上面跑跑不???      猴哥  帮帮小弟,感激不尽!~    先谢谢猴哥!~~~:)

网友B:
不知道你是哪个 版本,自己下载后根据版本试试吧,我也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是哪个 版本,自己下载后根据版本试试吧,我也不知道行不行。

...

感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是哪个 版本,自己下载后根据版本试试吧,我也不知道行不行。

...

我的license里面**了好多,但是下载fft代码的时候还是这些警告。请问   我这到底能不能下到板子上?

网友B:
有time_limited肯定是不能正常运行的。
换个**试试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license里面**了好多,但是下载fft代码的时候还是这些警告。请问   我这到底能不能下到板子上? ...

我有点不明白了。你是用XILINX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点不明白了。你是用XILINX的吧?

我的用的altera的Cyclone2代,软件用的quartus9.1 和11.0  所以我现在自己都无语了。     因为看那个license  setup 明明是**了的,课就上下载代码到板子上的时候就出来这个。9.1的提示完了点击OK 还可以继续下载到板子上,11.0完全就不能进入下载界面。。。我凌乱了。

网友E:
猴哥是搞xilinx的,不是搞altera的,

网友F:
猴哥是xilinx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猴哥是搞xilinx的,不是搞altera的,

是呀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猴哥是xilinx的

嗯嗯二

网友G:
xilinx的fft 是免费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xilinx的fft 是免费的哈

。。。。。难道说我选错了:'(

网友G:
我们首选xilinx,
次选还是xilinx,
再选还是xilinx,
;P 哈哈哈...
开玩笑啦,
看需求了,不过选时我确实更喜欢用xilinx的芯片,
1,底层开放的较多
2,IP开放的多,很多IP都是免费的
3,约束时编写 .ucf 更方便简洁

网友C:
引用 网友G:
xilinx的fft 是免费的哈

;P看看你,吧信息都透露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看看你,吧信息都透露了

:D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我们首选xilinx,
次选还是xilinx,
再选还是xilinx,

我爱你,贝壳

网友H(2013-12-27):
引用 楼主:
我的用的altera的Cyclone2代,软件用的quartus9.1 和11.0  所以我现在自己都无语了。     因为看那个lice ...

请问下您这些ip核在license里面显示**了可以下载进去吗?可以正常使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