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还是短路...求香主帮忙看看

楼主(2013-03-21):
现在我的STM32F103ZET6不短路,空PCB不短路,但是一旦焊上芯片就短路,而且芯片的footprint好像也没问题,请问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LZ问题描述不清楚。
一旦焊上芯片就短路,那么是哪些地方短路,是Vdd对地短路吗?
或许是焊接的问题。当然芯片的footprint LZ自己怀疑,也可以再查查

网友B:
有过这样的经历,是自己焊接的问题

网友C:
感觉是焊接不好,造成芯片损坏的。

楼主:
现在结贴...原因终于发现了...第一个管脚找错...⊙﹏⊙   汗.

STM32的第一个管脚的位置比较怪,竟然在芯片的右下角..我忘记看小圆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