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OP尖峰和啸叫问题

楼主(2013-03-21):
各位,帮忙看下这个问题。开始的时候,电源轻载电压正常,但是负载加重的时候,变压器就开始啸叫,负载越重,啸叫越大声。然后我R6阻值改大,啸叫声明显变小。但是电压的毛刺很大,一测次级出来的波形,发现尖峰很大。下面附上我的电路图和波形,以及变压器参数。
变压器参数:初级488uH,次级38uH,漏感28uH左右,变压器是自己绕的。

网友A:
变压器超载了   这个需要增加匝比  呵呵

网友B:
啸叫现象时有电容引起的吧

网友C:
频率不断变化,变压器就叫,而输出值随输入减小一般不会出现,唯一的可能就是你的变压器原边感值小了,将变压器的气隙减小或绕数增加都可以.当然,感值太大变压器也会叫,寄生电容及漏感都会使变压器叫.

网友D:
适当增加频率  看看能不能搞定   呵呵   顶一个

网友E:
。。。。
自己绕的叫唤很正常。。。

一般定做的 都要浸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适当增加频率  看看能不能搞定   呵呵   顶一个

不行啊,频率是固定的,132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