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求高手告知这几个元件的型号,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2013-03-21):
小弟新手一名,最近学习抄一块板子,然后发现有几个元件只有代码没有型号,所以求助于各位高手

稳压二极管后面并联一个16v的滤波电容,电源输出9v,求高手告知这个
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和型号谢谢各位了

6脚pwm控制芯片 上面的代码是10=EOS 旁边的是一个二极管 代码是R1G

三端稳压基准源 代码A71CA

这是我自己抄出来的原理图三端稳压基准源由于管脚不却定
所以那一块可能画的不对

求高手告知以上元件的型号,或者代换的型号,小弟在此叩谢了

网友A:
正极和参考端搞反了

网友A:
你这图好多地方错了,不是万用表一量通了就画连上,你要看好是变压器的哪一端,0R电阻位置也不对,少了个二极管,R3也不对,IC管脚不清楚功能,不能判断你画的对不对

网友B:
你这图画的有问题 啊

网友C:
难道楼主使用手工画图抄的板?

网友D:
只会抄板,不懂原理还是容易出错,哈哈。

网友E:
光呕都能整成LR37:L,通电册下稳压管 ,难道不知道?

网友F:
说你什么好呢…?哎…

网友G:
很无语了。。。。。。。。

网友H:
你图中画的3个引脚的二级管应该类似431,从周边电路分析,即使不是431,也可以用431替代。
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可以自己测试一下,通电状态下测量。也可以焊下来,串联一个电阻,反向接上12V,测量看看稳压管上压降。根据图中位置,稳压管处于电源输出口上,稳压值跟输出电压应该接近,个人不是很理解它在这位置的作用,望高人科普一下。
6个脚的东西估计是个集成芯片,专门的PWM电源控制器,只能再搜查了。

网友I:
一个很简单的反激电源,你自己用OB2263来搞一个得了吧,后面那个是TL431前面的那个有可能是OB2263有可能是...可能是TEA1733,可能是...太多了,哈

楼主:
感谢  楼上各位高手的解答,这图是手抄的有很多错误谢谢各位解答

网友J:
这真是纯抄板呀

网友K:
图中的光耦应该是431,六个管脚的器件是脉宽调制器,6脚是输出端,5脚是电源端,4脚是电流检测端,2脚应该是反馈端。

网友L(2013-07-23):
6脚芯片是脉宽调制OB22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