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ic电子技术开发论坛 综合技术交流 新手园地 用2.4g无线通信模块的时候接收不到数据

楼主:
发新帖我要提问
返回列表

用2.4g无线通信模块的时候接收不到数据

楼主(2013-03-21):
        前几天在玩2.4gnRF24L01无线通信模块,把数据手册看了几遍基本上把那几个重要的函数搞懂了。然后试着把双向通信的例程烧到单片机上,发现能够发送数据,但是另外一个用来接收数据的开发板却没有反应。用示波器测了一下用于发送的模块的IRQ脚是能够置低电平的,这应该是说明接收到应答信号的意思吧?但是测用于接收的模块的CE脚却一直是高电平,这就有点郁闷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打算再看多几次datasheet吧。

网友A(2013-11-14):
我也是,兄弟啊

网友B:
如果模块上是带MCU的,检查通讯接口、通讯参数设置(频道号、速率等)等,如果是串口,先在计算机上用串口助手来调。如果是不带MCU的,那就只有研读芯片的数据手册>=5遍,然后再一步一步的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