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3.3V系统互连

楼主:
    主控电路(3.3TTL/CMOS)和键盘(5V? STC89C5608AD)通信。
    从5到3.3这边采用74VHC14,带有斯密特触发,但是3.3到5这边查了很多器件,比如SN74LS07可以输出OC门驱动所有电平。
    但现在想找一个带有斯密特触发(滤除杂波干扰)同时电平转换的IC,请大神赐教!

网友A(2013-03-21):
我的想法是3.3如果一直作为输出的话可以直接和5V进行连接,我现在就是这样用的,没有问题的,3.3V电平在5V系统里面属于高电平;如果是5V输入至3.3V,那么需要进行电平转换的,用电阻分压或者专门的转换芯片都可以实现。

网友B:
为了系统的稳定性,
我觉得如果成本不是很严
电平转换IC是必须的 8路电平转换

网友C:
电压管理芯片可以实现电压的转换

网友D:
老妖的PDF哪都有写要怎么联

网友E:
74HCT14 or 74AHCT14

网友F:
5V到3.3V用电阻分压,3.3V到5V用下面的图试试

楼主:
谢谢大家的讨论

网友G:
用3极管搭个电路就好了

网友H:
如果距离不是很远,3V的CMOS电平可以直接驱动5V的TTL端口,现在的单片机IO都是CMOS工艺,输出为CMOS电平,输入则兼容TTL,如果3V侧的IO负载较大或传输距离较远,可以用74HCT14等TTL输入电平的CMOS电路在3V侧做缓冲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