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级联和双排序的区别

楼主(2013-03-21):
最近学DSP,2812的AD的工作模式中级联和双排序分别是怎么回事啊?有什么区别啊?请大神们指教

网友A(2013-10-14):
单排序器(级联)/ 双排序器

两种模式可以任意组合,共组成四种模式

单排序器(级联)/ 双排序器是针对于,排序器的选择来讲的在(寄存器的配置上也有不同)

同步采样模式/顺序采样模式

    顺序采样,顾名思义,就是按照顺序一个通道一个通道的进行采样

     而同步采样,是一对通道一对通道的进行采样,即 ADCINA0 和 ADCINB0 同时采样,ADCINA1 和 ADCINB1 同时采样,……ADCINA7和ADCINB7同时采样。

级联排序器(单排序器)/ 双排序器

级联排序器:两个排序器合二为一,组成一个排序器,SEQ排序包括CONV00--CONV15;单排续器可以使用EVA、EVB、软件、外部引脚GPIO/XINT2_ADCSOC引脚触发。

双排序器: SEQ1由8个section构成:CONV00-CONV07;

                   SEQ2由8个section构成:CONV08-CONV15

                    相当于两个独立的排序器,SEQ1排序器启动由EVA启动;SEQ2排序器由EVB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