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build all之后的提示找不到.h文件

楼主(2013-03-21):
ui, ce, ICE, ev, ic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DSP281x_Device.h"
听说要去build option中改路径
请问怎么改?我试着改了好几次都不行。。。

网友A(2014-03-06):
明显h文件路径不对,要么改h文件的存放路径,要么在build option里改h文件的搜索路径.

网友B:
看看所在工程下的文件里面有没有这个文件
找一个拷贝放进了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