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317恒流源在负载接通那一瞬间的电压

楼主(2013-03-21):
我用我的6V小电瓶给我的LED小台灯供电,用了个LM317做恒流180mA,现在特担心在接通那一瞬间,LED上的电压会不会有6V(Vin)?
如果负载是纯电阻呢?
一直认为它是从Vin降到恒流时的电压的,如果是这样的,不知道这个时间有多长

网友A:
恒流源的输出电压是负载决定的

网友B:
同意版主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流源的输出电压是负载决定的

嗯,可是我怀疑在刚接通的那一个时刻点(由Vin变到由负载决定的电压)会不会是Vin呢(很明显空载时是Vin)?
这样的话对我的LED会不会有损坏?

网友C:
LM317的恒压电路,貌似确实在接通的一瞬间有个尖峰,但恒流源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D:
取样电阻上串个小电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