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耐压值问题

楼主(2013-03-21):
一般用电解电容时,上面都有标容量和耐压值,比方说1000uF/100V.
最近做项目的时候,变压器输出是35V的,整流滤波之后的电压为35x1.414=49.49V【最大值】,我手上有63V耐压值和100V耐压值的,大家说说我用哪种比较好?
大家一般这种情况是怎么选择的?有什么标准?请大家多多指教,不管是经验还是理论的都行,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50V的峰值电压是多少?你说哪种合适?

网友B:
若是额定50V,63V略嫌小了点儿,而100V略显大了点儿,选80V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V的峰值电压是多少?你说哪种合适?

我也不是很清楚哪种最合适?耐压值怎样选最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是额定50V,63V略嫌小了点儿,而100V略显大了点儿,选80V吧

你的80V是怎么得来的?还是你的经验?

网友B:
空载,电源+20%,再算最大值;考虑温度,寿命,再确定50?80?100?

网友C:
选择100V吧。我选择电容耐压2-3倍。一般50V的电路,我选择100V的电容

网友D:
电解电容无耐压80V 这种规格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解电容无耐压80V 这种规格

阿拉伯姐姐,你觉得该怎么选择好呢?

网友D:
给个参考你
我自己的电路板是在12V的电路上  使用耐压16V的电解电容

如果是你打工帮老板做事情,那么我建议你选择耐压100V的电解电容,因为不用你掏钱包

如果是你自己的产品
为了降低成本
我建议你选择耐压63V的电解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电解电容无耐压80V 这种规格

又顽又愚:dizzy:。回答6楼问题,我告诉你选多少V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给个参考你
我自己的电路板是在12V的电路上  使用耐压16V的电解电容

听说电容耐压高,漏电也会大。63V够了。

网友F:
根据总体要求,考虑降额.你看看降额标准和设计方面的资料吧

网友G:
63V足够了的

网友H:
我推荐用100V的, 降额百分之五十设计比较安全。

网友I:
电容上可能承受的最高电压为35*1.41*1.1=54.3V.用 100V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择100V吧。我选择电容耐压2-3倍。一般50V的电路,我选择100V的电容

嗯,谢谢您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个参考你
我自己的电路板是在12V的电路上  使用耐压16V的电解电容

好的,谢谢阿拉伯姐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听说电容耐压高,漏电也会大。63V够了。

请问您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呢?求分享,谢谢您!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您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呢?求分享,谢谢您!

经验到没有什么,我自己在调试的时候是先看这组电源要求的电压有多少?然后用示波器看电源上的交流纹波有多大。然后再根据后面负载的要求去减小纹波。然后用示波器看电源上的峰值电压有多少伏,x1.4倍左右先定电容的耐压,然后再根据产品的使用环境去选温度系数等其它规格...

楼主:
引用 网友F:
根据总体要求,考虑降额.你看看降额标准和设计方面的资料吧

好的,谢谢您,我参考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G:
63V足够了的

是根据您的经验还是有什么理论依据?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为什么63V不行呢?谢谢您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推荐用100V的, 降额百分之五十设计比较安全。

谢谢您,产品设计的安全性比较重要,但是电容太大又显得太笨重,设计不合理,所以发了这个帖子,求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容上可能承受的最高电压为35*1.41*1.1=54.3V.用 100V

谢谢您!按您计算的最高电压为54.3V,应该用63V的绰绰有余,您为什么会用100V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经验到没有什么,我自己在调试的时候是先看这组电源要求的电压有多少?然后用示波器看电源上的交流纹波有 ...

谢谢您的经验,值得参考!

网友K:
我觉得用63V足矣   电容的这个耐压值是保守值  规定耐压是63V   瞬间承受80V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觉得用63V足矣   电容的这个耐压值是保守值  规定耐压是63V   瞬间承受80V是没问题的 ...

63V的电容如果长时间工作在50V的时候会不会出问题呢?大概只有13V的阈值够不够呢?谢谢您!

网友K:
引用 楼主:
63V的电容如果长时间工作在50V的时候会不会出问题呢?大概只有13V的阈值够不够呢?谢谢您! ...

没啥问题  用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您,产品设计的安全性比较重要,但是电容太大又显得太笨重,设计不合理,所以发了这个帖子,求经验 ...

你用的什么类型的电容? 电解电容的话这两者封装相差不了多少的。你想想是你布线的时候麻烦一点,还是等你产品已经送到客户那儿使用了再出问题,然后召回维修来得麻烦呀?市电通过变压器和整流器的信号很难保证信号质量,难免会有超过63V的情况发生。 这对63V的电容耐压是个考验,请仁兄多多斟酌哈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为什么63V不行呢?谢谢您的分享

对电源要求不高就用100V的吧,相对安全一些。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为什么63V不行呢?谢谢您的分享

对电源要求不高的话,用100的吧,保险一些。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按您计算的最高电压为54.3V,应该用63V的绰绰有余,您为什么会用100V的呢? ...

63V不是不能用,只是可靠性明显要差点,看你对产品是什么要求了.

网友L:
一般电容耐压值的选择是电压的2倍到2.5倍,不然会有风险

网友M:
这个还得看你PCB的空间和结构空间能不能允许,一般100V的体积会不63V的略大点,要是体积允许,成本无所谓,当然挑100V,不过50V选63V也只有80%,这样也够了,还有如果是日产电容63V没问题,国产还是100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