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24fjxx pwm输出问题;---pwm占空比最多能分成多少呢?

楼主(2013-03-21):
pwm占空比最多能分成多少呢?有没有确定最大分成多少种占空比呢?
通俗讲:频率一定:占空比 2000:1 --1999:2--。。。
我觉得应该有个限制,但不知道是怎么限制的;

网友A:
最小比较值/周期计数值就是分辨率,

比如8位计数器,如果周期为250,比较值为1,那么分辨率就是1/250,
不过据说ti-dsc里面有hr pwm,可以做的比较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小比较值/周期计数值就是分辨率,

比如8位计数器,如果周期为250,比较值为1,那么分辨率就是1/250,

呵呵,楼上是高手;
请问1:pwm,输出电平能像AD检测那样,选择用内部电压做基准,或者用外部基准源电压做基准吗?
因为AD我想用外部基准源电压,pwm我想作为DA功能,也想做0--2.5v的范围。

楼主:
看了下资料,这个是16位的 ,所以pwm 范围0XFFFF--00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楼上是高手;
请问1:pwm,输出电平能像AD检测那样,选择用内部电压做基准,或者用外部基准源电压 ...

PWM既所谓的数字DA,其输出占空比完全是由寄存器控制,要实现模拟DA的功能相对来说是比较困难的,一般用于电流控制,(比如电机的线圈电流,桥臂的电流等),所以其输出的占空比与内部ref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楼主对精度要求不是很高,加个简单的阻容滤波和运放就可以实现电压输出。电压范围与pwm的输出波形电压一致,如果要得到其他范围的电压需要使用其他器件进行变压处理。
总而言之,pwm可以实现电压输出,但是电压范围控制比较麻烦,精度也不是很好。pwm最适合的还是电流的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既所谓的数字DA,其输出占空比完全是由寄存器控制,要实现模拟DA的功能相对来说是比较困难的,一般用于电 ...

原来如此,看来我用pwm来设计精密数控电源,是个错误!

网友B:
那倒未必,具体的得看方案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看来我用pwm来设计精密数控电源,是个错误!

这要看你所谓的精密达到何种程度,你自己应该计算好MCU的硬件能力是否能达到你的这个性能指标,这是一个项目工程师应当去做的评估工作。

楼主:
呵呵,pwm出来,电容再滤波电压会不准吧?
反正我的电源在pwm后,采样电压一两秒都在跳。

网友D:
楼上电路贴出来看看,PWM 输出后,RC滤波后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电路贴出来看看,PWM 输出后,RC滤波后很稳定

嗯,是比较稳定,但是pwm输出后要几秒还会稳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