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电监测站接地系统组成以及布置

楼主(2013-03-21):
无线电监测系统接地是无线电监测站的一个较为重要的问题。但在无线电监测系统的接地安全防护方面,国家有关规范规定还不是很明确,而这方面的问题对无线电监测站的运行影响又比较大,轻则影响无线电监测系统稳定运行,重则损坏系统,造成投资的重大损失。如果无线电监测系统的数据被破坏,带来的损失就会更加严重。因此,无线电监测站的接地就显得尤为重要。
  严格地讲,无线电监测站接地系统设计应属电气接地设计范畴,接地的装设必须遵守国家规定的工业与民用电力装置的接地设计规范。但是,在制定工业与民用电力装置的接地设计规范时,没有明确无线电监测系统的接地要求。无线电监测系统本身的地如何接,一般都是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原邮电部部标准(YDJ26-89)通信局(站)接地设计暂行技术规定第1.0.3条之规定综合通信大楼的接地方式,单点接地的原理设计。即:通信设备的工作接地,保护接地(包括屏蔽接地和建筑防雷接地)共同合用一组接地体的联合接地方式。这在当前无线电监测系统的接地工作实践中还有一定分歧。由于专业不同,看问题的角度就不同,认识也就很难统一。有的提出要单独接地,但国家有关规范提出集中一点联合接地,这就发生了矛盾。笔者认为,无线电监测站的接地方式,应按照监测系统的工作接地、保护接地、监测综合楼防雷接地共用一组接地体的联合接地方式做好接地系统。
  一、无线电监测站接地系统的组成

  无线电监测站接地系统一般应由大地、接地体、接地引入线、接地汇集线、接地配线等组成。无线电监测站监测设备、供电电源或金属机架等都应该与这个接地系统进行良好的连接,组成无线电监测站接地系统。
  (1)大地。是指可以用来作为良好的参考电位的一般土壤。土壤的导电特性取决于土壤类型,主要由土壤中的含水量以及本身的电阻率来决定。在不同场所的同一种普通类型土壤,其电阻率是不同的。土壤电阻率取决于土壤的颗粒大小、可溶物质组成的程度以及它的含水量,与温度、压力等因素有关。粘土与沙土相比,除固有的电阻率较低外,它含有更多的水分。因此,应该优先选择粘土。
  (2)接地体。接地体宜采用镀锌钢材制作,与土壤成良好的电气接触,使电流入地并迅速扩散。
  (3)接地引入线。接地引入线一般采用40×4或50×5镀锌扁钢,把接地电极连接到地线汇流排上去。接地线不得使用铝材。当不同金属材料互连时,应防止电化腐蚀。敷设时,应作绝缘防腐处理,其出土部位应有防机械损伤的措施,也不要与暖气管道同沟敷设。
  (4)接地汇集线。监测站接地总汇集线可用接地汇集环或汇集排。汇集环一般安装在监测综合楼地下室或底层,距离墙面应为50mm左右,汇集排安装在电源室。采用接地总汇集环的无线电监测综合楼,根据监测机房布置的需要和监测综合楼建筑情况,可在相应层或设备层内设置接地分汇集线。接地总汇集线的截面积应根据最大故障电流值来确定,一般应选用不小于120mm2的铜排或相同电阻值的镀锌扁钢。
  (5)接地配线。把必需接地的各部分连接到地线排或地线汇流排上去,接地配线的两端连接点应确保电气接触良好,并作防腐处理。从接地汇集线引出的接地线应设明显标志。各类设备保护接地线的截面积,应根据最大故障电流值确定,一般宜选用导线截面为35~95mm2的多股铜导线。
  (6)接地网络。接地网络主要形式有两种:一种是星形连接,另一种是网状连接。采用星形接地网络的系统组成相对较小,所有设备及进线于一点进入系统。这种接地网络的单点接地结构的特点是可以避免环路电感,闪电产生的低频电流不能进入无线电监测系统;同样的,系统产生的低频干扰也不会有地线电流产生。而采用网状连接的系统组成相对较大,设备间有许多连线及电缆,设备及进线于多点进入监测系统。网状接地网络对于高频信号来说具有很低的网络阻抗,因此能够有效地减少在无线电监测系统中相邻设备间的高频电磁干扰。

  二、无线电监测站接地系统的连接

  (1)无线电监测设备的保护接地。无线电监测机房内监测设备及其他供电设备正常不带电的金属部分、进线电缆的保护装置接地端以及电缆的金属护套均应该作保护接地。如监测系统的机架、机柜、操作台(屏)的保护接地,可直接与引入机房内的直流电源接地连通,也可从接地总汇集线或机房内的分接地汇集线上引入,并应防止通过布线引入机架的随机接地。
  (2)监测设备电源的接地。
  ① 直流电源接地线必须从接地总汇集线上引入。其他机房的直流电源接地线亦可从分汇集线上引入。监测机房的直流电源接地垂直引入线长度超过30m时,从30m处开始,应每向上隔一层,与接地端连接一次。
  ② 引入监测楼内的交流铠装电力电缆,其电缆金属护套的两端均应良好的接地。配有专用变压器的无线电监测站,且安装在监测综合楼附近时,应将变压器外壳与低压侧中性点汇集后,就近接地,将变压器接地体与监测综合楼的接地网两根接地导线连通。而交流供电线中的无流保护地线应与监测综合楼内的接地总汇集线连通,除应在电力变压器高、低压侧设保安防雷装置外,应采用三相五线制引入配电室。如变压器离配电室较远,交流中性点应按规定在变压器与户外引入最近处距离联合接地网边缘5m以外作单独设置重复接地,尤其是采用三相四线制时必须作重复接地。
  ③ 监测楼内所有交、直流用电及配电设备均应采取接地保护。交流保护接地线应从接地汇集线上专引,交流配电柜上的零线汇集排应与机架的正常带电金属部分绝缘,严禁采用零线作交流保护地线。
  (3)其他设施的接地。设置在无线电监测站楼顶的铁塔以及其它各种金属设施均应分别与楼顶避雷接地线就近连通。楼顶的航空障碍信号灯、节日彩灯或形象展示牌、广告牌等的电源线要选用有金属护套的电缆或穿金属管敷设,其电缆金属护套或金属管应每隔离5~10m与避雷带或避雷接地线就近连接。机房内各层敷设的配线金属管均应就近接地。监测综合楼电梯的轨道、金属竖井上、下两端均应就近接地,且应从离地面30m以上开始,每向上隔一层,就近接地一次。监测综合楼内的管道、电缆槽架、金属竖井及电缆井道内的金属支架间应确保电气接触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