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着看下在下载程序过程中这是啥原因的

楼主(2013-03-21):
我用的是MSP430F5310单片机,使用的是SBW仿真下载方式的,以前用着还是蛮方便的,只是偶尔的出现下载仿真失败,可是最近的老是出现下载仿真失败的,在电脑硬件里面的的该驱动正常,执行下载仿真的时候,总是出现下边的情况。。。。。:L:L重新启动电脑还是会出现这样问题的,检查了下连接线的都正常的啊。。。。有些郁闷了
。。。高手们给分析分析的啊。。。

网友A:
供电有问题吗?测测电压

网友A:
换别的板子试试

网友B:
看看你的配置芯片型号是否更改了

网友C:
在检查下你的编程下载线的啦,确保完全连接OK的

网友D:
最近经常看到无法初始化处理器的情况

网友D:
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

网友E:
你安装提示检测一下,看看在怎么个情况的,。

网友F:
楼主真是好学,遇到了这么多的情况的。

网友G:
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原因是仿真器和板子间的排线坏了,不在LZ的排线如何。

楼主(2013-07-14):
这个问题还是跟硬件连接的有关系的,还一个就是需要对USB型仿真器重新连接的

楼主:
好了,我结贴了,该问题的大家也都多试试的就可以解决的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