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的crc要求输出结果还要异或0xFFFF ?动机是什么?

楼主(2013-03-21):
输入的时候先异或还能理解,输出还要?

楼主:
哎,无人能答莫?关贴吧

网友A(2013-04-26):
异或0xf...就是对数据取反, 目的在于混淆数据(加密时·需要)。
在CRC中,由初值,方向,权值,明文及密文和出值等组成。
其中初值对明文第1组异或一次,出值对密文的最后1组异或一次。

是否对出值异或需要从表达式中看出。

给你个工具练习一下:http://www.hotpage.net.cn/HotPower_HotAjax.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异或0xf...就是对数据取反, 目的在于混淆数据(加密时·需要)。
在CRC中,由初值,方向,权值,明文及密文 ...

crc是不可逆的,跟加密没有关系,因为通过crc值是得不到原始数据的
这个跟md5有点类似

网友A:
CRC工具:http://www.hotpage.net.cn/HotPower_HotAjax.html

在数学界与密码类基本将CRC归结为单向散列函数,如MD5.

若楼上网友肯定CRC是不可逆的,那就错的。
CRC表达式有“+1”则可逆,否则不可逆。

本坛是专门研究CRC的校验和加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