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3359板卡测试完毕,问题分享,兼散分

楼主(2013-03-21):
AM3359板卡测试完毕,期间遇到的问题与大家分享一下,欢迎讨论。

问题一:开机串口打印输出为“亮”字符(理论上应该是“C”字符),检查发现MPU引脚供电为1.1V,考虑是供电不足引起的(其实不是),检查电源部分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尝试用SD卡启动能进内核,查看内核打印发现系统时钟为19.2M(实际为24M),对照启动引脚发现上下拉配置错误,改正后可正常启动,进入uboot后测量MPU的电压为1.26V。

思考:SD卡能进系统,估计是SD卡启动使用的是32.768K的慢速时钟。而TPS65910AA1的电源管理芯片,初始电压为1.1V,进入uboot后变为1.26V,估计uboot中通过IIC对TPS65910AA1的寄存器进行配置了。

楼主:
问题二:直接在sd卡上运行文件系统时,文件系统加载不上,去网上查看问题发现是文件系统处于只读属性(可从内核打印信息中看到 ro 字样),确认环境变量是正确的,尝试把SD_WP引脚下拉,问题解决。

思考: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但是WP引脚上有一个横杠,我以经验判断应该是上拉无效的,被误导了。我在第二次画板时改变了SD_CD和SD_WP引脚(但在操作系统里没改),发现uboot和内核都正常,但是文件系统加载不上,估计SD_CD和SD_WP引脚在uboot和内核里都用不上。

楼主:
问题三:U盘插入USB1口无效,连接方式为标准4芯的USB接口,电源接5V,数据线对接,地接地,USB_ID接地,其他相关引脚悬空,内核打印ti81xx_interrupt 983: VBUS error workaround (delay coming),检查USB连接没有发现问题,对比正常的USB口工作方式发现,DEV线为低时,VBUS线有周期性的3.3V输出,DEV线为高时,把5V电源引入VBUS引脚,于是把VBUS上拉到5V,解决。

思考:我对AM3359的USB口使用还是不太明白,还得继续去理解一下。
多谢icecut的回复,实测了一下,当ID为低时,VBUS应该在等待电压的输入,当有电压时正常工作,当没有电压时显示VBUS error workaround,暂时不工作。

otg,注意usb id管脚,workaround是过流导致vbus保护还是在探测device有没有插入的低功耗模式,我记得遇到过,忘记具体啥意思.

楼主:
问题四:RTC时钟无效,运行hwclock出现打印信息hwclock: can't open '/dev/misc/rtc':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先是手动输入mknod /dev/misc/rtc c 254 0,运行hwclock后问题依旧,于是检查内核配置,发现RTC选项已选,但是其内部选项为IIC RTC drivers,于是改为on-CPU RTC drivers,重新编译内核后问题解决。

思考:这种问题应该就只有两种可能性,内核支持不对或者节点不存在。

楼主:
问题五:nand flash前64M空间有坏块时,加载ubi.img文件系统时会出现内核恐慌,导致加载失败。仔细核对发现,在uboot中烧写文件系统的指令应改为nand write.i(原先是nand write),重新烧写后正常。

思考:玩过nand flash的人估计都遇到过,用nand write写文件是不管坏块的,使用nand write.jffs2,nand write.yaffs等指令才能跳过坏块。

网友A:
刚看到,支持下

网友B:
LZ堪称模范青年……

楼主:
没天理啊,我散了70分,竟然只有4个人在顶。

网友C:
不解析,接分

网友D:
虽然看不懂,觉得楼主还是很牛X的。

网友E:
毫不客气 排队接分 :lol

网友F:
这么快,我们的板子还没出去呢

网友G:
好贴,凌晨3点起来顶!

网友H:
顶一个,多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天理啊,我散了70分,竟然只有4个人在顶。

:lol我再来支持下楼主

楼主:
结贴送分了

网友I:
这么牛 才关注AM335X 你都完成了

网友J:
楼主写的很好  都是常见问题我也遇到过 ,但是没有楼主这么伟大。
能写到论坛让大家参考。 谢谢楼主:)

网友K(2013-04-22):
帮顶,正在研究中……

网友L(2014-03-22):
你好,你的AM3359 VDDS引脚电压正常吗,是1.8V还是2.4V啊?

网友M:
:victory:顶起,学习了,感谢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