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打开PROTEL 99SE的原理图

楼主(2013-03-21):
安装后可以打开PCB,却无法打开原理图。提示如下

楼主:
请高手们指点一下啊

网友A:
AdvSch.dll被杀毒软件误杀了吧

楼主:
有可能啊

楼主:
刚才找了一下安装路径C:\Program Files\Design Explorer 99 SE\System文件夹下是有AdvSch.dll文件的

楼主:
网上查了一下,有人说是跟操作系统有关。我装的是xp sp3版的

楼主:
好像也不是操作系统的问题,另一个同事跟我一样的系统。

网友B:
我也碰到这种问题,求解

网友A:
重装一下试试

楼主:
重装系统的话,我又怕解决了PROTEL的问题又产生其他的软件冲突问题。打算装个虚拟机试试

网友C:
重新安装吧。 PROTEL99 有精简版的。http://bbs.dianzi168.net/read.php?tid=4381   这里有PROTEL99  SP6精简版。用的也没什么问题。 11 M 多。

网友D:
重装,果断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