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下面有过孔,可行?

楼主(2013-03-21):
上图,画板子的时候貌似脑子搭牢了。在晶振下面打了一个5V开关的信号线,现在晶振的外壳和这个过孔短路,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心里有点不放心!大家给看看!

网友A:
没试过。一般晶振外壳和地线短路是没事的,和电源接一起没试过。

网友B:
蛮简单的事情嘛 先把这个过孔挪一挪 然后让晶振外壳可靠接地就OK了
至于晶振外壳接电源有什么影响或者后果 偶没有这样试过不敢妄言 ;P

网友C:
有个东西专门垫晶振下面的,

对,还有一种塑料的更好
呃,这个可以有
长见识了!
顶!

网友D:
5楼的办法不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有个东西专门垫晶振下面的,

嗯,我见过的一种产品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A:
原来晶振还有专门的垫片,长见识了

网友F:
硅胶垫:lol

网友G:
最好处理一下,晶振区域一般不布其他信号线

网友H:
又开眼界了

网友I:
可以不开窗,用绿油堵住。不过最好不要在晶振下面走线!

网友J:
通常是没有关系的,晶振外壳和那2个脚通常是绝缘的。为了提高抗干扰会把外壳接地,不接地接到电源也没什么影响。接到信号线上,一般也不会对震荡产生什么影响,除非是你的信号线上有很多高频的冲击信号

网友K:
我认为,过孔如果是GND则什么问题都没有,如果是VCC也没有大的问题,如果是高速信号线就应该采取绝缘措施。如果是低速甚至超低速信号线的话,可以由实验来决定是否要采取措施。

网友L:
呵呵,这个一分钱的垫子实在没必要哦

网友M:
用 49S/SMD的晶振啊,天生带坐垫的。。。

网友N:
给晶振加个垫片即可!也不用什么专用的,自己剪点纸垫上,晶振焊好撕掉或是不撕也行。

网友O:
焊的时候,一个脚稍稍抬高些,有0.5mm间隙就不会有问题了。
另外,有位置的话,就由站票升级成卧铺票,躺下焊吧。

网友P:
恩 有意思!!解决办法不难

网友Q:
真的长见识了,不过一般过孔什么的 走在晶振下面不好吧

网友R:
做板时可以用绿肥油隔离,下次再做板时可以考虑移一下过孔位置。。。

网友S:
加晶振垫!

网友T:
长见识了  呵呵  原来还可以这么玩   呵呵   顶一个

网友T:
很不错   这个需要牢记   呵呵   逛21ic   见识就是不同   哈哈

网友U:
加什么垫子啊  工艺上又复杂了一步  把过孔移走呗

网友V:
呵呵,很有意思的解决方法!

网友W:
19楼------越说越有意思了

网友X(2017-04-19):
解决方案,过孔盖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