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arm 裸奔阶段 应该学好哪些??

楼主(2013-03-21):
经常听论坛的人说学arm的把基础学好  就是内存管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说的反正就这意思)这块儿和中断  请问内存管理是说的MMU吗?还有中断得到什么程度才算基础打好呢

网友A:
是mmu
能用中断而不出错就很好了

网友B:
好多要学习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mmu
能用中断而不出错就很好了

那能透露透露什么是MMU吗?尽量通俗 理解能力有限;网上看的不咋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能透露透露什么是MMU吗?尽量通俗 理解能力有限;网上看的不咋懂

估计就是指虚拟内存映射,百度一个呗。

楼主:
我找到一个很不错的解释  比较通俗  不明白的朋友可以看看哟
http://blog.sina.com.cn/s/blog_9447904001015h38.html

楼主:
http://blog.csdn.net/jiang_shikun/article/details/7358954

网友C:
简单的说,mmu是内存管理单元,基本的工作是映射内存物理地址和逻辑地址的。

像wince和linux这些支持虚拟内存管理和文件系统的OS,在硬件上是需要mmu支持。
UCOS2/UCOS3和UClinux这些操作系统都是不需要mmu。

mmu可以说是简单嵌入式和复杂嵌入式的一个分水岭。它直接影响到应用程序的编程模型。

mmu和内存管理是ARM中比较复杂的部分,根本不能说是ARM的基础,而且,在很多没有mmu的mcu上,这个什么内存管理是基础的说法完全是扯淡。即使是在有mmu的系统上,一般上了OS后,os会管理好这个部分的,你要做的是用好它,不是要你去设计它。即使你有能力,你是不是要没事也要自己去写个linux出来呢。现有的那么多人用,那么多人在维护,你要花大把的精力去做这个事吗,当然,学习原理是可以理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的说,mmu是内存管理单元,基本的工作是映射内存物理地址和逻辑地址的。

想wince和linux这些支持虚拟 ...

嗯 最近又看了杜春雷的那本书 感觉差不多有了个感性的理解了 其实就是内存映射 然后给每个映射单元设置访问权限之类的  还没有跑操作系统 不知道到底该不该学操作系统

网友C:
我个人的观点:请不要纠结要不要学操作系统的问题,也不要纠结学什么操作系统好的问题。
如果你是要做长远打算和考虑的话,这些问题其实都不会占到很大分量的。当然目前你觉得这些问题很重要,但以后等你工作几年,学了很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多东西都不是原来想得样重要呀。

要有分别的听取别人的建议和说法。注意,我并不是要说这些人说的话错了或者说这些人想误导你,你要注意这些话合适目前的你吗?如果是高手,当然需要也可以去学一些很精深很难的东西,他当然需要听到深入学习MMU这样的话呀,但是对于初学者就不能这样做,他也不应该听取这个建议,当然他可以记得这些话,到合适的时候才开始深入MMU。所以想说的话,要看自己目前的情况来听取相应的建议。要注意话当机不当机。

另外,请尽量要有次第的学习。自己才是自己的老师,毕竟这一生不会有一个人永远引着你在走除了你自己。对于初学者,信心才是最重要的,学会什么具体的东西都不是最重要的,信心才是一路上不可或缺的,有信心了,才会越学越有动力,才会越学越有兴趣。信心和兴趣是相互促进的。很多初学者不注意这个问题,刚开始激情四射,但因为搞的东西即难也不合适,或者说搞偏了。要么很难学,要么学会了发现没有施展的地方,渐渐的把激情消磨了不说,还会形成错误的认识。越来越没有兴趣和信心。

操作系统当然要学,毕竟这个是主流。不过要搞清楚以下几个问题:
1.请给自己一个准确的定位,就算以后想深入操作系统,那也不一定就得现在就开始一根筋的扎下去。

学习是有次第的,有很多知识和能力不到的时候,一定要强行去搞,不管搞不搞的出来,都不是在最高效的学习,这个道理你当然是知道的。话说回来,不去搞,怎么知道自己的知识和能力不够呢,这当然需要自己从学习能力和信心上多去了解你自己,从大局上多去了解你要学习的东西呀。

2.如果你要开始学习操作系统,那么请有次第的学习。

要看自己的情况,决定学习的深度。如果你是高手,合适的水平,你当然可以去搞MMU。这里我不能告诉你要不要一定学MMU,也不能告诉你现在要不要学MMU,因为我不知道你的情况。

但起码的一点,如果不学会使用一款操作系统就开始学习这个操作系统的设计原理,无异于不会走却要学会跑。学起来很难不说当前意义也不大。应用级和设计级是两个不同的级别,就算你不会设计OS或者说不明白OS的原理,你能把OS用的很好,你已经很不错了。

MMU涉及到OS的底层设计细节,是比较难的部分。如果不牵扯到设计级,只是使用OS的话,是没有太大必要去深入的。

3.另外也要适当的自己鼓励一下自己,自己激励一下自己。如果阶段性的学得不错也不要停滞不前。
路就在脚下,往哪走怎么走最终要由自己来决定,别人的话都是个参考不是吗。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