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STM8S207C8 串口中断问题

楼主(2013-03-21):
你好大侠们!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使用IAR调试程序的仿真的时候,只能进入定时器TIME2中断,串口1,串口中断进去不了,是不是那里怎么设置软件的!

//串口一的初始化
void ComUart1_Init(void)
{
  UART1_DeInit();//初始
  UART1_Init((u32)9600, UART1_WORDLENGTH_8D, UART1_STOPBITS_1, UART1_PARITY_NO, UART1_SYNCMODE_CLOCK_DISABLE, UART1_MODE_TXRX_ENABLE);
  //波特率为 9600;8位数据;一个停止位;没有校验位;接收使能;
  UART1_ITConfig(UART1_IT_RXNE_OR, ENABLE);/* Receive/Overrun interrupt */
  UART1_Cmd(ENABLE);//启动串口3通讯
  __enable_interrupt();/*开总中断*/
}

//串口3的初始化
void ComUart3_Init(void)
{
  UART3_DeInit();//初始
  UART3_Init((u32)9600,UART3_WORDLENGTH_8D,UART3_STOPBITS_1,UART3_PARITY_NO,UART3_MODE_TXRX_ENABLE);
  //波特率为 9600;8位数据;一个停止位;没有校验位;接收使能;
  UART3_ITConfig(UART3_IT_RXNE_OR,ENABLE);/* Receive/Overrun interrupt */
  UART3_Cmd(ENABLE);//启动串口3通讯
  __enable_interrupt();/*开总中断*/
}
直接在程序里面添加中断向量程序
#pragma vector=0xF
__interrupt void TIM2_UPD_OVF_BRK_IRQHandler(void)
{
}
#pragma vector=0x14
__interrupt void UART1_RX_IRQHandler(void)
{
}
#pragma vector=0x17
__interrupt void UART3_RX_IRQHandler(void)
{
}

程序只能进入定时器中断,后面连个中断进不去!

请问大侠为什么啊! 哪里要设置一下啊! IAR STM8S初次使用!

网友A:
可以查看你的型号定义,或检查你的库版本,有些版本需要定义型号的。

网友B(2013-09-10):
是不是发送上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