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window系统geany软件怎么编c语言呀?跪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3-03-21):
我用的是window7系统,想用geany和devc++编c程序,但是不知道怎么做。我每次都是直接选择新文件,然后保存为c文件。但是编译时总是出错,而且不知道错在哪里,只知道上面提示编译失败,也不知道怎么办,特求高手指点。。。。

网友A:
用win7 32bit系统吧
一般用win7总是for 64bit的,否则显不出win7的优势,而win7 for 32bit的系统还不如退回win xp,别瞎折腾了,你的D版应用程序都是32bit的,永远赶不上win7的拉.哈哈

网友B:
同意楼上老T叔意见。win7兼容性比较差